联想 主板g31t-lm2滴滴滴

楼主(2013-06-08):
手上几片这样的主板了,CPU 内存 南桥等都换了 BIOS刷了就是修不好,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论坛很多同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没搞定,那位兄弟知道啊,是不是通病啊。今天又来一块这样的板。救助,

网友:
楼主最好搞个图上来

网友:
查下内存的几个条件啊,不过内存的,也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A:
你的电源IC发烫吗?我都碰到两快了都没好,现在又来了一块,烦啊BIOS也刷了,呜呜~~~~~~~~求高手

网友:
显卡查过吗

网友:
CPU座背面线路腐蚀与NB总线参数变大,检测试一试。

网友:
北桥是重点啊,内存到北桥,还有跑码吗?

网友:
明显的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联想锋行系列的机器?

网友(2013-07-18):
我有一块不认键盘,USB也不认,,南桥了

网友:
PCB上断线了,通病来的,遇到二块一样的

网友(2013-08-30):
论坛 有这样的帖子  都是PCB 断线了  我也修到过两片了

网友:
遇到两张没好,到处找贴子无果,你们说的PCB板断线能具体吗

网友(2013-10-01):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不知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pcb说清楚一点

网友:
擦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先搞下北桥,不行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IC发烫吗?我都碰到两快了都没好,现在又来了一块,烦啊BIOS也刷了,呜呜~~~~~~~~求高手

学习一下看看如何·················

网友:
论坛上面都说是断线.我拿放大镜一条线一条线的看.挨个打阻值.也没发现个断的..就是不跑码.电压都全.真愁人.

网友:
查下桥到Cpu的地址线

网友(2013-11-05):
我也有一块,求解决

网友:
我也修过几块,是断线的,确认为通病,但断线的地方虽然是CPU到北桥之间,但断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需要详细查.

网友(2013-12-21):
都说腐蚀断线,我怎么没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