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档41

楼主(2013-06-08):
今日顾客拿来一个主板说是点不亮  上诊断卡测试档41 内存也过了 也换过诊断卡还是档41 外接显示器不显  用独显就可以显 屏幕显示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n  hala   不明白什么意思  也进不了BIOS  希望高手指点呀谢谢、、

网友:
同问,这种问题应该是个通病,难道就没人解释么。
虽然主板早就被我拆了。
顺着这个网址看吧,拆一下串口芯片,反正我是没成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1095-1-1.html

网友:
明显BIOS坏了.拆BIOS下来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