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秒杀CQ511上CPU 开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3-06-08):
今天接手一台CQ511 。 客户说是用着死机后就点不亮了。  我上调压器 待机0.017  按开关 电流在0.35左右瞬间就掉回0.018  但是开机指示灯是亮的。。  开单 留机  报价。。。。。 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缺电压 短路 造成的    拆机 (包括CPU 和COMS电池都拆掉的) 裸板试机 居然电流到0.5 反复重启 (这是没检测到CPU 正常的) 测试各组电压 全部正常。。(包括CPU供电1.49V)   但是装上CPU 就保护。  上讯维一搜。这种问题很多看来是通病了。。  逛了半天没什么收获。继续研究 既然是装CPU保护问题就应该在CPU部分 。首先换掉CPU供电U7016 无果 再换掉CPU 供电的几颗330的电容 问题依旧。 突然想起客户说的用着死机。。我就拿着散热片一看哎呀我的妈呀 堵得真死。。(因为这机子不是我拆的) 看来这机子是因为散热引起的。直接换掉CPU 温控芯片U7002  问题解决。。。 文采有点差 。。大家不要喷。 呵呵

网友:
温度高,温控会烧掉吗?

网友:
温控IC烧掉了?

网友:

  哎。真是不好意思。。这本子了返修了。客户用了3天就又出现同样问题。。  不过这次拿过来好好检查了一下。。发现问题根本所在。原来我换温控给旁边的电容加热了。。 果断换掉全部CPU 的电容 问题终于解决了。 客户用了10多天了 再也没有出现问题。。希望同行以后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