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触发,单插电源时充电灯红灯亮,

楼主(2013-06-08):
碰到一片板子,插电源的时候充电红灯亮一下,有待机电压3,5VA,按开关,还是充电红灯闪一下(电池已取下),电源蓝灯不亮(正常应该电源蓝灯亮),3.3vson起不来,EC干过了没好,bat_smb看了没找到问题,charge IC拔了依旧,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方面的问题,该往哪里去查

补充内容 (2013-6-9 15:13):
请问一下,电池电压低是哪个侦测信号?

网友:
遇到DELL机子,充电IC坏,更换OK.

网友:
找图纸,从开关那里开始查呀~~~~~~~问题都没找到就开始 动作了

网友:
不插电池红灯也闪一下,是哪个信号出问题了啊?按开关键,充电灯红灯闪一下

网友:
在线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