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掉电

楼主(2013-06-08):
机型:联想B460
故障现象:进系统到滚动条就立即掉电过几秒又能自动开机、无规律掉电

网友:
硬启动已经完成了,到软启动的故障的确不好修啊。应该是在加载某个设备时出的故障,你查下南桥承载的设备是否有问题。或者加焊下南桥

网友:
CPU 供电 上管

网友:
把外设去掉,裸板测,排除温度问题,安全模式进看能进吗?还是不进,硬件问题,用示波器测各组供电是否稳定吧

网友:
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台B460, 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温度也很稳定,第2天再开在XP滚动条那就掉电了,求解。。。

网友:
同意,我之前也搞好过一台

网友A:
B460通病吧 金属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通病吧 金属管子

对的,还有联想的F41A一个吊样,都是管子的问题,换了就好了,不过R468电阻换管前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还有联想的F41A一个吊样,都是管子的问题,换了就好了,不过R468电阻换管前测下

那个管啊??????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台,以前是开机掉电,后来焊了南桥,能用了,客户反应一小时左右掉电。热机不好开,开机掉,冷了就好开。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软启动问题吧  刷bios

网友:
看下待机IC那块是不是烧黑了,看仔细了 待机IC的13脚跟16脚有电容电阻
  我修了几台了

网友D:
哈哈,这种故障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CPU供电的管子问题 。IRF6721 IRF6725.换成普通板子那种8脚管子就一切正常了。虽然我有全新的IRF6721 6725.不过总觉得那个管子不可靠。有两次返工后再也不用。

网友:
我有台G480,有时候用几天没问题,偶尔就会不开机。不一定又什么时候可以开机了。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金属管子。

网友:
是不是95831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联想,我只想骂娘。B460搞死人。

网友:
6721啦,换换。

网友E:
这个机子太差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努力中

网友:
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刷BIOS好了几次 再重启又掉电  换下这个看

网友:
刷两个BIOS,CPU上下管一起换,B460这种掉电修好了100台左右了

网友(2013-07-28):
我也一台啊 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台,以前是开机掉电,后来焊了南桥,能用了,客户反应一小时左右掉电。热机不好开,开机掉,冷了 ...

我修好过,就是在Cpu供电加四个330的电容

网友:
我自己就用联想的,刚过保就修了一次掉电关机的

网友:
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没有看出这个贴子的真正原因是CPU供电的上MOS管还是BIOS那

网友:
刚入手一台 看到大家的帖子很兴奋 开机王八壳子发烫 发了2组回来换上 上电OK  但是开机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不进系统不掉电 安全模式也不掉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求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啊!

网友:
碰到过一台掉电,换铜管OK

网友:
查下5112  13脚的376的电阻

网友(2013-08-29):
我的是有时候触发到滚动条就掉电,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种故障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CPU供电的管子问题 。IRF6721 IRF6725.换成普通板子那种8脚管子就一切正 ...

乱讲,换了普通的好几次都不行,简直误导

网友:
努力学习。没机会实践呀。

网友:
这板子确实不咋地,51123那烧个洞的好几个了

网友:
金属管子不好找呀

网友:
CPU供电管的问题吧,这个东西坏的比较多。

网友:
1   检查待机电路供电,有电阻电容烧掉,还不行 的话 办法2  刷BIOS  还不行  3   金属管子。  兄弟们 ,就这样 ,真没什么好修的 。

网友:
铁盖子的管子。

网友:
可以换一下金属管子。

网友:
换普通管子就行了。不过焊盘不对,要稍改下。改过三台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是龟壳的问题,你取掉电池,单插电源看下待机是不是偏高,0。07---0.1左右,可以开机,开到一半就掉电重启,拆开C壳,摸下龟壳是不是有发烫厉害的,主要是小龟壳(上管)易出问题

网友(2013-10-09):
我这个月修了三台,但不掉电。

网友:
我也接到 一台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子太差了
都不坏我们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我 手上 有 两台 B460 掉电 我去难搞

网友:
我也想 换换 金属 管子试试

网友:
CPU那几个金属管子,,,U36 吧好像

网友:
换CPU金属管直接好。

网友:
我修过的就进系统就掉

网友:
看下那个待机芯片那是不是有电容或电阻有腐蚀的。。。

网友:
这机子 待机芯片唉 烧 cpu 王八壳唉挂 BIOS 也爱坏 有钱转咯 感谢B460呀

网友:
联想几款都是这毛病

网友:
那个金属MOS 管 容易坏

网友(2013-07-01):
很有可能是王八壳子,我正修这台,不定时掉电,刷BIOS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