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只遇到过一次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3-06-08):
    今天接一电话,理工大学一学生要求上门修电脑,问题是宽带联不上,问过他账号和密码都没有错,就是拨号时一直在那不提示连上也不提示不联上。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的事,决定去看看,不一定能修好,但可以见识一下啊。说走就走,俺带上个网卡和本本就出发了。

    这个是理工大学校内家属楼,安的是网通的电话承载的宽带,把机器换了网卡没解决,换台机器也不行。账号密码无误,还有个现像就是用同一台机器的硬件,开虚拟机就能拨能上网。晕~~~是不是理工大学哪个高手学弟搞的故障,难为咱呢?问了一下学弟很实在,说没有这事,就是一个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找人来修。哎。。。

    实在没办法了,这时候看到猫(调制解调器)上有个小孔,复位用的大家都知道的。按吧,没啥办法了,复位一下试试,哈哈,复位后居然故障排除,好啦!

网友:
猫 出问题了?让你碰上了。有时候无线路由无法连接重启下也能解决。

网友:
猫的按钮关闭在打开能复位猫在什么情况下才要复位猫呢

网友:
猫断电再开没有复位还是不好使,最后是长按了复位,然后断电再开,才好使的,呵呵,但是这个猫在有故障的时候有相同的硬件,启动虚拟机就能上去网,怪就怪在这里了。

网友A: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不过不是猫的问题,网通那边电路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不过不是猫的问题,网通那边电路板坏了

网通那边电路板坏了那就上不去网了啊,我这个是用这个机器开虚拟系统就能上去网的,只是在标准系统下不能上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