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温度高

楼主(2013-06-08):
CQ40 原本是点不亮 换北桥 可以了 现在 CPU温度100度 显卡95度 搞啥啊?散热没问题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那就处理 散热

网友:
那散热片问题啊?
你看出风口的风是热的还是冷的

网友:
看看你那个铜管是否老化,还有与芯片是否完全接触到了,这机器温度高也没那么高啊

网友:
用热风枪吹散热片再用手试出风口的温度与没有用风枪吹的温度有没有差别。如果没差别那散热片铜管问题。

网友:
换北桥的时候涂了散热硅脂吗如果没有就要涂了不然散热很慢

网友:
用风枪吹散热片再用手试出风口与没吹之前温度有没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散热片铜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