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的PGOOD没有,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3-06-08):
联想的进水机,多处进水,别的故障都修完了,修到最后就差rt8027 13角的PGOOD没有,把它和EC断开之后,本工作正常.测电压1.5v 0.75V也都正常,就是不出它的PGOOD。如果不断开拉低HWPG,上电掉电。如果就给它断开就这么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对电脑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啥影响,说白了就是一保护电路!

网友:
有啥后果,你试试就知道了,应该是没影响的,但是要看型号,有的是有用的

网友:
它只控制了HWPG吗?如果只有这一路就断开就是了,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装机多测试一下   应该没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
没什么后果吧,PG只不过电路检测供电正常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把内存供电修出来了,人为拉高PG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了。
我修一台B460 显卡电压不出,我飞了1.05VTT,然后用显卡供电的开启去作为它的PG,结果完全正常使用。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机器今天测了一天没发现什么问题。准备就这么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