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北桥都短路了吗?实在不好断定

楼主(2013-06-08):
接一本  型号  emachines d728(据说是ACER 旗下)  故障 触发掉电(掉电时电流 3点多)  拆机 量  1.05V电感阻值为0 。1.5v也短路。北桥上电容阻值为0.  南桥背面电容阻值也为0 。(之前已拆下 一烧出洞的一芯片  貌似读卡器芯片)。为断定是哪个器件短路,用烧机大法,烧1.5v没发现异常(微热)  又烧 1.05v  也没发现异常(微热)。难道南 北桥都短了吗  。望高手给个思路。 _Acer Emachines

网友:
1.5v 供电处在 PQ12处   1.05v在PL9处  2处阻值为0

网友:
北桥上有多少是短的啊!正常的北桥上也会有的是短的!你可以找个一样的对比测测

网友:
北桥上 一半多的电容 短路

网友:
原件软击穿

网友:
你看下是南桥同时用到这两个电压还是北桥同时用到的拆之。

网友:
我认为拆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