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0只能在系统下使用 ,不支持在DOS下使用吗???

楼主(2013-06-08):
大侠们,你们觉得是这样吗!我也是听说的,不过不太信,多问几个人可靠性会高点!呵呵

网友:
是的。USB3.0必须在系统里。而且必须装USB3.0驱动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问下usb3.0能以兼容2.0模式工作在dos下吗

网友:
如果是USB3.0的接口,USB接口就必须要装驱动才可以使用。如果是外接的USB3.0的设备的话,一般都支持在USB2.0模式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usb3.0能以兼容2.0模式工作在dos下吗

USB3.0的接口里面有2.0信号,DOS下是用2.0,如果要达到3.0的速度,要在系统下用且要装驱动。

网友B:
我以前用3.0的优盘做的系统启动进win7版pe,正好用在3.0优口上,明显快多了,而且ghost也快多了

网友:
必须在系统里,在PE下都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3.0的优盘做的系统启动进win7版pe,正好用在3.0优口上,明显快多了,而且ghost也快多了

不是吧,怎么和楼下的兄弟意见不合啊!那你当时使用的那电脑也支持USB3.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怎么和楼下的兄弟意见不合啊!那你当时使用的那电脑也支持USB3.0吗???

是呀,i5的新机器,正好插在3.0的口上,是机器反映快,还是3.0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i5的新机器,正好插在3.0的口上,是机器反映快,还是3.0的作用呢,

你的意思是I5的机器都带有USB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