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6-08):
测屏供电5V正常,把屏电路拆开测保险己烧,在主板上找了一差不多保险换上,画面出来了,原来就烧了保险,我还以为是芯片引起的,还好,呵呵

网友:
白屏一般跟主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我就只知道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