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主板上哪些地方短路不会烧坏东西!??

楼主(2013-06-08):
比如主板上的电容,哪些电容短路了,不会对主板的其它地方造成破坏,比如有些地方短路了,芯片会自动保护掉电,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在平时的维修中有时会遇到人为的制造短路法来分析判断问题,比如用镊子短接保护隔离电路中的那两个MOS管等等,还有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可以自己拿块板子做实验,人为的制造故障,于是分析得出结论,这样会学的比较快的!但前提是你有可以用来做实验的板子,有钱的话自己可以去专门买几块回来研究,还有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尝试,有些地方不能动的千万别实验,比如取高端管通电!呵呵

网友A:
用镊子短接高端管

秒杀一切了

网友B:
还有短路不烧东西的,至少也要烧个保险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短路不烧东西的,至少也要烧个保险之类的吧。

呵呵。,,,果然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短接高端管" ????大哥,你是不是看错了!你再仔细回去看看!我有说过吗!

自己后来编辑过了,就别不承认了

网友A:
自己写错了 ,我给你提示出来,  重新编辑后说我看错,简直无语!

有些地方不能动的千万别实验,比如取高端管通电

取高端管 为什么不能通电呢? 你来说说吧

网友D:
这个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高端管

你傻了吧!笔记本除了隔离保护短接没有太大问题,其余的高端管(CPU供电,显卡供电)直接短接高端管VIN直接就跑到CPU上了大哥!CPU供电不需要那么高的电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保护隔离电路高端管 的 D级是连接 适配器过来的19V吧

是的!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短时间的进行短接测试!不建议长期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指的是场馆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短接  场馆的短路可以拆下测量对地阻值来判断吧

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错了 ,我给你提示出来,  重新编辑后说我看错,简直无语!

呵呵。。。是滴!我重新编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

具体怎么说啊?

网友F:
拿好板子多试试就知道了。不然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好板子多试试就知道了。不然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唉,,,好板子弄坏了可就麻烦了!除非自己买的板子

网友:
兄弟。貌似我不是这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保护隔离电路高端管 的 D级是连接 适配器过来的19V吧

老大,这些我都知道啊,不是你说的那样,之前写错了,后来不是改了吗,你回去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