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10 换新屏后不亮屏有图

楼主(2013-06-08):
我是新买的LED屏。装上去后不亮,但用有图像。旧屏也不亮。求高手指教,谢谢!!!!对LED还不是很了解。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只有3.3V 和9.9V
  有屏接口定义的发个给我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13-6-9 09:45):
之前坏屏都可以点亮。当时没有屏、同行说拿过去试试看有对得上的不,结果还是没有。后来拿回来发现屏不亮了。还说本本原来就点不亮。。。无奈。回来就成了外接都正常。接屏暗屏有图像,怀疑保险坏了。但不知何丛下手

网友:
那主要看下屏背光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是维修者清送修

网友:
暗屏!供电、开启、调节都不?

网友:
高压  检查下

网友:
测量4个条件吧。

网友:
完了没,没法交差了。。

网友:
上面都已经给你思路了。。。。检查一下主板。。。

网友:
直接送去修吧
别折腾了
dell的屏不好换

网友:
请教卖给你屏的公司呀。他们卖的屏自然会给你最好的指导的 !!!!

网友:
戴尔应该是挑凭屏

网友(点评):
对戴尔是挑屏可以换马片试试

网友:
DELL的换屏码片要重写

网友:
应该是3.3v  和18v吧

网友A:
led屏的供电为18-24之间(数值不够精确),查一下,背光开启和供电,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屏的供电为18-24之间(数值不够精确),查一下,背光开启和供电,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嗯。背光电压没有,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测屏上的小细屏线上的供电、开户、调节等信号(供电为16-24之间,看led灯的个数)

网友:
DELL的笔记本换屏都比较调屏 ,你把原来的旧屏的BIOS 刷到新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背光电压没有,求解决方法。谢谢

问题在主板,找图纸修吧

网友:
就是找不到图纸。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