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NTI Media Maker8 刻录VOB格式的DVD碟片,显示“无效的VIDEO_TS文件夹?

楼主(2013-06-08):
我用NTI Media Maker8 刻录VOB格式的DVD碟片,将VOB文件拖入VIDEO_TS文件夹进行刻录,结果显示“无效的VIDEO_TS文件夹”……这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
DVD不是那么刻的,你需要有结构的文件才行,除了主文件为VOB外还需要其他4个相关文件才行,一般还会有个空的Audio文件夹

网友A:
请具体谈谈,好吗?还有4个相关文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具体谈谈,好吗?还有4个相关文件是什么?。

我也记不住,你找一张DVD盘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