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86 进系统后一直滴滴

楼主(2013-06-08):
清华同机器进系统后一直滴滴滴滴的响 其他一切正常 开机的时候不响 就进系统以后响 系统换过 机器拆开电池放过的 也是不想 有修过这种机器的 高手们指教啊
电池

网友:
都正常,你把喇叭摘掉算了。圆形的。。

网友:
好吧,我又错了,当我没说。
还以为是台式机主板上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