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外接正常内接无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3-06-08):
老鸟们一看标题肯定就知道问题出在显卡,肯定说加焊、重植就搞定。我这小鸟虽没老鸟那么有经验,也是怀疑显卡出问题;但是我没直接上BGA。由于外接完全正常,除了显卡问题也不排除LVDS电路出问题;经查无DISP_ON信号,LVDS电路线路、元件未见异常。查到这里心想应该是BGA虚焊加焊一下就行,此机用的是N10M-GE1-S芯片,貌似坏的不多。风风火火上BGA,调好曲线让他自己完成吧,弄别的去.......回头冷却上电故障依旧,难道是说芯片真的坏了,还是断线?先查是不是断线吧;上BGA取下芯片后查DISP_ON线路正常,那就重做吧.............结果还是出乎意料 故障依旧。那就是芯片真的坏了,换新的。。。找出新的芯片上BGA。。。。到饭点了,打盒饭去吧。。。。。稍息片刻,奇迹出现了;NND不触发了.脑壳有点晕了,万用表三下两下打显卡供电,查出VGACOER对地阻为0,难道芯片挂了,难道焊连锡?连点不至于啊,很少带这样的?芯片挂了?曲线设置合理,这个芯片也不是第一次换啊。没办法,拆下来再说吧,咦 VGACOER正常了;看来是我焊接有问题吧,芯片应该不会是坏的吧 查点位图也麻烦,重做下吧,也许今天我技术倒退没做好。仔仔细细做植,认认真真上BGA。。这下该OK了吧。。没想到,我是没想到,可能你想到了,还是短路。。。心凉了半截。芯片看来是挂了,可能这个是歪货了。这批货进来几个了以前换都正常,这最后一个怎么就坏了?想来想去还不死心,难道刚才推的时候手抖了??要不来一做一次。。。那就再干一次。。。。上BGA 待到芯片下沉后习惯性准备去推,忽的一想干脆不推。。。。万一我今天手真抖了,都怪小时候惨害的麻雀太多。。取下板子,我晕。还是短路。。你妹的,芯片肯定是挂了。。。。。手里没新的,再发几个吧。等新的来再弄,这个就先丢开。。。。板子丢在一边,眼睛还没挪开,不会是焊盘有问题吧,也不对啊,拆下芯片 就不短路了啊。拿来的时候也不短啊。。。。看来得换上旧的芯片试下。。。。。。这个破海尔兄弟  我都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植球上BGA了,反正整郁闷了。。。怀着郁闷的心情完成植株。BGA。。。拿下板子第一步测有没短路,这下正常(还不正常我扔板子了),上电外接还是正常,上屏看居然有背光了,DISP_ON 有3.3,奇了怪了 这回你出信号了,是不是不多烧你几次不出来,,不过还是没图像,那就只有等新芯片了。

几天后。。。

芯片到手后,取出一片 ,左看右看(其实现在的歪货比真的还真)没发现异常,,,,把锡球换成有铅的再弄吧,这个海尔PCB看样子不怎么好,已经被我折腾了这么多次,还是有铅保险点。又来植珠吧,反正天天就玩珠子,下时候玩玻璃珠子,长大了玩铁珠子 ,看来的确长大了。三两下换了珠子上BGA。。。。。还是不推,我不敢推了。。。。。。心惊胆战拿表,别还短吧,,,。。还好这次老天没玩我 正常。。。。上电 眼睛 电流  正常 。。。。接屏 你个海尔 终于亮了。。。机器是修好了,可心情还是不好。芯片又坏了一个,白白几十又没了,赚个几十不容易啊。

总结:1.现在买芯片真是提心吊胆,几十的还好。100多200的要是坏一个 就算第一个搞定 不亏本也是白干。
           2.遇到类似情况还是相信自己的技术,怀疑咱们买的芯片吧。(反正不是很假的我认不出来)

100的芯片报价300多 稳妥点

网友:
对啊,现在做芯片的太坑爹了!价钱不高一倍多根本不能发芯片搞的,浪费时间

网友:
现在买芯片就怕打磨的和坏的,又没质量保证,哎

网友:
以前没有注意过只知道好多买升级芯片做做BGA没有好后来看论坛里说是打磨芯片,唉中国人真是聪明连歼15舰载机都能模仿还有什么不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