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AOC919SW+

楼主(2013-06-08):
接了台雷击AOC919SW+,试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查看,无明显烧坏地方。量电源板+5V正常,驱动板上的3.3V,1.8V都正常。为什么电源正常指示灯却不亮?要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3-6-9 11:30):
换驱板后正常

网友:
电源板的12V呢???  屏供电呢?

网友:
击坏驱动板了吧

网友:
电压正常 测下按键板,按键没问题,刷下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