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应急维修

楼主(2013-06-08):
今天送修一工控设备,经查固态继电器坏了。ac-ac为交流控交流当时没有,将其分解,应急维修ok!上图

网友:
可控硅为26a双硅,电容110n400v   x2, 电阻应该可以看到吧 为0.5w的

网友:
这是款最简易的隔离度较低。很直观的,用点心谁都可以画出来印刷版加实体图已具备 这个没有光偶。缺口处和75欧电阻平行的原件是db3双向触发二极管双向触发管的一端 接双硅的g极仅此而已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这东西都是树脂封着的,你是怎么拆开的呢

网友:
走运哦   没有灌装的,只灌了一点点

网友:
高手真是多啊,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这是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不是,我没接触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固态继电器内部,是不是,我没接触过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只是这东西都是树脂封着的,你是怎么拆开的呢

走运哦 灌装的 不好 所以就拆开了

网友C:
这东西平时不多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平时不多见啊

这是最简易的 高隔离度的内部都为光控触发

网友:
照这个原理操作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小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