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0a时间长了会掉电

楼主(2013-06-08):
请问下这个机子有通病吗?用鲁大师测cpu温度会有突然升高的现象,但是马上又会降下来,请问下这个是cpu的故障吗?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可能是温控有问题吧,看下温控电路呢

网友A:
谢谢 回头查下看看
粽子节快乐!

网友(2015-07-16):
手头有台锋锐K40的机器,冷机开能进系统,3、2分钟自动关机,再看有时能进系统但立即掉电,有时没等屏亮就直接掉电,插不插电池都一样,哪位大侠遇到过,不妨指导一二?多谢多谢、

网友:
怀疑桥可能虚汗了,大家说有这个可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