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N4010过程

楼主(2013-06-09):
型号DELL  N4010
板号:UM8此机是我同事接修的,他弄了一会就拿给我了,说“你看看吧”。
拿到此板上电:待机0.00.1按开关触发到0.002不到1秒的时间马上掉到0.001. 想了一下,是不是后面的电压有问题引起的?带着疑问
?经测量PQ20 +3.3vrun对地短路,量了一下PC97万用表显示为0是不是它引起的呢? 拆了测量故障依旧-------

+3.3RUN还给后极的EC.蓝牙芯片.时钟芯片...等供电,一 一断开,它们并无短路,本来想小烧机大法的,问同事烧鸡线他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最后量了一下HM57这个芯片上的电容,阻值为0
心中暗暗自喜现在只有你的嫌疑最大了。 手上没有这芯片,于是马上订了一个。。。。。到了第二天把这个嫌疑最大的HM57取下来。于是马上测量+3.3V_RUN故障依旧------
看来不用烧机不行了,自己弄了一根烧机开烧顺手开始对着裸板一阵乱摸------当摸到C68这个电容的时候差点把我手烫了一个水泡
马上取下C68在量:短路排除,+3.3V_DELAY是由+3.3VRUN转的。

于是找一个电容装上,刚订的HM57装上----------------------------,信心满满的按先开关,电流上到0.4就在也不动了,,,在次按开关也是0.4测量内存供电1.5V已经有了,看来只有按照时序查了-----

经 测量前面一切正常,桥没有发出信号给EC去开启后极电压 。于是把目光对准HM57加焊了一次故障一样,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几个字“难道?订的桥有问题?”       快下班的时候又在另外一家订了一个HM57第三天,也就是今天6.8,把桥做上去-----------------按下开关只见电量哗哗哗的往上跑---期待已久的DELL  LOGO出现在眼前。   此机修复收费260。

网友:
两个桥加运费也要100多呢,是不是原来的桥是好的

网友A:
如果先用烧机发,排除短路故障,再确定是否是芯片问题会更完美!

网友:
这个后级短路查的好,要是我会查EC的RSMRST#

网友B:
先拆下桥。测测短不短路。在定桥啊

网友C:
楼主是从哪里定的桥啊??也太差劲了

网友D:
烧鸡是什么。新手请教。

网友E:
楼主开始短路没有查清楚吧,也许桥根本没坏呢

网友:
楼主很盲目呀  简单测量就开始动桥了  佩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拆下桥。测测短不短路。在定桥啊

桥是0.45的锡球 ,老板没有0.45的 只有0.5的锡球,所以就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先用烧机发,排除短路故障,再确定是否是芯片问题会更完美!

嗯,这里我走了弯路  后来我自制了一根烧机线

网友:
修本是新手,对于烧机多想试试,可不敢试!有师傅指点一下么?

网友G:
订到的芯片不行真心恼火,上次有一台N4030 EC的问题导致待机不出,订了EC回来换上去待机0.1,后来还是从其它机器上拆下来才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3.3V_DELAy和+3.3VRUN是不是参与开机触发的信号 呢与EC或南桥相连吗

+3.3VRUN是由待机3V转的 是EC发出的控制信号, +3.3RUN转的+3.3V_DELAY ,3.3v_delay有短路拉低了+3.3vRUN,+3.3VRUN给EC 桥这些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始短路没有查清楚吧,也许桥根本没坏呢

嗯 ,有了第一次经验,下次就不会拉

网友:
在动桥与做一条烧机线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从哪里定的桥啊??也太差劲了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从哪里定的桥啊??也太差劲了

我后来在那家  朝诚本本芯片   那里订的

网友:
也许你第一个南i桥 买的是好的  装上去再烧掉的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订到的芯片不行真心恼火,上次有一台N4030 EC的问题导致待机不出,订了EC回来换上去待机0.1,后来还是从其它 ...

订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口碑好的店订,订的时候价格低的话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最好是多订几个。  我在那家:朝诚本本芯片   订的 ,这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是什么。新手请教。

用可调电源接一正一负限压限流加在短路的地方烧

网友I:
兄弟你不是实地出来的吗???怎么能来不来就动桥呢!!!诶

网友J:
这个机器拆了独立显卡,,可以用集显吗

网友K:
桥之前可能没坏!本人维修宗旨不轻易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之前可能没坏!本人维修宗旨不轻易动桥

YES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拆了独立显卡,,可以用集显吗

这个你遇见了可以做下试验,我以后遇见我也会试的,有些机可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不是实地出来的吗???怎么能来不来就动桥呢!!!诶

真正到了那一步,你能保证你不会动桥?     桥上面的电容完全短路的.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上班10天  就修板了!  哎。。。我还苦逼的 天天拆机呢!

网友L:
有没有 快速  修板 的办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 快速  修板 的办法啊!

这个要经验吧,和我一起上班的同事,他没经过任何培训拿到机十有八九就知道这机大概问题出现在那里。经验丰富!我很佩服的

网友(点评):
那得做多久啊! 没个三年五载的 有怎么厉害么

网友M:
干错桥了,桥应该没坏,把短路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经验吧,和我一起上班的同事,他没经过任何培训拿到机十有八九就知道这机大概问题出现在那里。经验 ...

他进入这个行业有两年多了,我想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苦逼学习的岁月吧,关键还是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进入这个行业有两年多了,我想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苦逼学习的岁月吧,关键还是心态。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M:
干错桥了,桥应该没坏,把短路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应该是的,我拿到这块板的时候,“关键的地方” 短路的地方一 一断开过, 最后只有锁定桥了,到最后的自制烧机线。我觉得 有时候就是要走些弯路体会才会“深刻!

网友:
两根线很好找的 结果就因为这个 导致白花时间 白花金钱

网友:
干桥太盲目了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管用,前两天修了一天DELL  N5010进水,5V待机短路,是微短那种,断开5V电感,是后级短路,用个5V电压就烧出来了。是一个转换管烧了

网友N(2013-07-09):
维修要先易后难,一上来就动桥是不是有点武断。

网友:
引用 网友N:
维修要先易后难,一上来就动桥是不是有点武断。

这是很久以前的贴了

网友:
这板子 烧鸡是接在接哪里?  新手请教

网友:
烧机很麻烦?一根表笔,对着短路小电压烧就是了

网友:
HM系列的桥难做不,我师傅说很难做,他都是发给别人做的。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我现在手里的板子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我以为是有通病 但是我的PQ20 正常   我感觉是主板短路 我还在继续查

网友(2013-08-26):
引用 网友F:
桥是0.45的锡球 ,老板没有0.45的 只有0.5的锡球,所以就订了

纠错一下 HM57的桥是0.35的株 不过你很厉害的 我修过一台V460的本子 伤心啊 很难值得的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这里我走了弯路  后来我自制了一根烧机线

烧机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是什么。新手请教。

烧鸡就是把电流表电压调小点,电流表负极接主板的地,正级接在短路的地方(PQ20 +3.3vrun)处。然后电流表的电流就会很大,电流大元器件就会发热。然后你用手去摸,就行了。

网友:
你还是走了点弯路

网友:
恩 还是先排除短路后再换桥比较好,这样可以省下一部分钱,先简单修 再做桥比较好 学习啦!

网友:
恩,人生就是这样,经历了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