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四大故障艰难修复过程

楼主(2013-06-09):
机型:ASUS  X88V
板号:F83VF
工程师:小潘
故障及修复过程:这个机器是老板弟弟店里师傅没搞定的进水机,那边的小弟拿过来,情况是插电自动上电至0.3A立马掉电至0.02,接着就不触发了需要拨电,情况依旧。这样 重复几次,*脏话*有新情况了,没待机了按开头没反应,快速的测3V5V电压还有开头电压也有跳变正常,测EC没有向南桥发出请求开机命令PM_PWRBT#,测LID_SW#高电平ok120#ACIN_0C#为低电平okEC的复位高电平ok,供电也ok,晶振判断ok虽然没有示波器因为之前是可以触发的排除晶振问题,112#PM_RSMRST#为低电平证明EC没有一切就绪。那就按照ASUS上电时序来修。直接测EC67#SUS_PWRGD此信号电3v5v供电芯片的13#好信号 此信号为0.5v低电平直接会导致PM_RSMRST#为低电平。此信号是3v电感电压后继+3VSUS经排阻RN9206给其提供上拉为高电平, +3VSUS电压ok 断电测10K排阻RN9206每一组阻值9.8kok,排阻的好坏测试我就不详说了。上拉电压ok排阻阻值ok那就只有一种情况虚了,果断拿起风枪吹了一下,再通电意料之中又自动触发了,依旧到0.3A掉电。ASUS的机器有个保护电路缺电压就会掉电,它是通过拉低FORCE_OFF# 信号这个信号会强行拉低5v单元控制5VO_ENBL达到关机的目的
测板子上所有电压都有那掉电大的方向只有两种情况了,一是缺少某一路PG,二是缺cpu供电没有cpu供电,看第四图CPU供电芯片就不可能发出好信号VRM_PWRGDVRM_PWRGD为低电平让Q9200截止同样拉低FORCE_OFF#。先排除第一种各路PG拉低FORE_0FF#,用烙铁把所有的节点都断开FORE_OFF#依然为低电平, SUS_PWRGD之前已经修出来 了为高电平。那就是无CPU供电引起的掉电了,即VRM_PWRGD为低电平, CPU供电条件13#控制信号SHDN#为高电平是ok的,VDD,VCC供电5VS开机的瞬间是3V掉电后为1.8V,同时测下5V电感也是1.8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 5V电感为1.8V正常因为是FORE_OFF#拉低了5V单元控制,开机的瞬间测Q91064#G极为1.13V原来是这里的问题       12VS只有1.13V ,开机的瞬间测Q91073#12VSUS14vok的,为什么只输出了1.13v呢,一是没导完全二是后面电阻有问题,测R9109,电阻档打到20M也显示为1果断换了,再通电不掉电了意料之中,电流上到0.74A有时候会掉到0.3A,难道还有问题直接测刚才的+5VS在变化,没Q91074#13V也在变3#14v电压不变,待机的情况下这个管子就是导通的,所以直接把3#4#用飞线相连,再开机,电流稳定了。
插上CPU内存,接上屏电流上到1.05A不亮机,都tm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问题呵呵,不可能到了这步就放弃了,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测LPC_FRAME#的波形,没关系,看电流判断是没过内存,直接没CPU的复位H_CPURST#1.05V ok的,测下内存的供电都ok,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是读BIOS异常了,网上找了一圈无果,我草了,老板说不是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吗这台被修的很烂不触发的机器,我来了之后老板让我修实在是太烂了,查出是ACIN没有导致不触发的又没充电管理芯片换就没弄。直接把BIOS芯片对调,接电久违的ASUS LOGO出现在我面前,此时的心情好像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位极品少妇有着圆圆的大pp晃在我面前。装机ok电话通知那边过来取机,一切ok客户也拿走了。
总结:这个案例还有很多细节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其实那此细节才是修出这个板子的关键所在。第一次来中国最强的笔记本论坛发帖,愿迅维网的管理人员批准!

网友:
悲催没人来看,自己顶吧

网友:
板子上面没有标识的话。如何找到图纸上对应的点呢!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呀。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呀。学习下!

华硕专用的看点位图的软件

网友(2014-07-24):
华硕的最TM变态,没点图,小信号查起来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