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6-09):
478主板开机无显示 主板电容爆了10个,CPU供电爆了4个 内存供电爆了2个 12V供电爆了2个  还有两个470UF的电容爆了,全部更换还是无显示 CPU供电1500UF装的是3300和1500 内存供电1500UF装的是1000UF  470UF装的是470UF CPU电压测的是1.46V 内存电容测的是1.5V CPU风扇转有发热 北桥有温度 显示器无显示,无报警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现在修到能开机听到XP开机的声音,就显示器没有显示,显示器也不待机 有行场信号 ,RGB电压零点几伏。由于没有AGP显卡就没试

网友:
进系统了,没有显示??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