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ACER4725的机器有密码怎么弄啊

楼主(2013-06-09):
有高手指点下不

网友:
如果bios有密码,只有刷bios。如果只有WINDOWS密码可用PE引导,就可查看使用相关文档了。

网友:
系统还是机器,说清楚点

网友:
可以破解,或者从新做系统。

网友:
- - 你不会是指开机密码吧

网友:
进PE可以解除密码

网友:
到底是想解板的密码 还是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