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显示器一个很奇怪的现像~~~

楼主(2013-06-09):
有一块三星E22220显示器,通电后按电源关闭,再开就不能打开了,要拨电后过一段时间插上才行。正常使用时没问题,就是通电关闭后有时会打不开。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拆机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电容鼓包了。我也新手。我的感觉应该是电容的原因。
希望你帮到你

网友:
估计是电容坏了 打开后盖看看!

网友:
最起码也折开看看,在发贴子呀?

网友:
是 啊

网友:
先看看电源输出正常吗。正常就有可能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改通用的试试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个MCU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