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电烙铁保养与使用指南

楼主(2013-06-09):
有木有电烙铁保养与使用指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36286

网友:
原来只有自己的帖子可以回复。。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吗  有的  用完了随手关掉啊

网友:
有,不用了就关掉开关,长期开启就坏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指点一二、。。。。。

     我是小白才上手。

网友B:
当烙铁不用时串联一个二极管,烙铁头要经常清洁上锡,这样就能较好的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年限,我的烙铁头就这样用了1年,至今也好好的。在以前没学会这种方法时我的烙铁头基本就是半年换一次

网友C:
我的是在烙铁头上沾一层点锡后在关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烙铁不用时串联一个二极管,烙铁头要经常清洁上锡,这样就能较好的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年限,我的烙铁头就这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在烙铁头上沾一层点锡后在关电

我现在也是

网友(2015-11-14):
最好不要一直开着,我的烙铁就是一直开着几天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