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CPU测Vcore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3-06-09):
昨天看了饼哥的《主板供电测量》视频教程,那块945主板没插内存也没上cpu和假负载。接上ATX电源后开始测试: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测CPU供电为0.75V,饼哥说低于0.83V就算不正常。
个人疑问:
1、无cpu或假负载就发不出VID,VRM芯片就没办法发出Vcore,这时都不会产生Vcore,还去测Vcore有什么意义?
2、intel的cpu不是先有cpu供电才有桥供电吗?cpu供电不正常,桥供电为什么会正常?

以上本人知识浅薄,还往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主板有硬性VID

网友A:
主板都是先有桥供电再有CPU供电,不管是CPU是INTEL,还是AMD的,INTEL是先有桥供电子----总线供电----CPU供电,AMD是先有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都是最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都是先有桥供电再有CPU供电,不管是CPU是INTEL,还是AMD的,INTEL是先有桥供电子----总线供电----CPU供电 ...

有人说AMD时序是: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和你说的顺序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性VID是个什么概念?上不上CPU都可以发出VID给VRM?

是的 有上拉电阻接某个电压就成了VID定义的1,按某种排列的0和1就组成了固定的VID。你看供电芯片的DETESHEET就明白了。直接翻译出来好像叫什么金属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