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736ZG 待机0.06A 掉电故障分析及检测

楼主(2013-06-09):
笔记本型号:宏基7736ZG (17寸屏)
笔记本故障:待机0.06A 掉电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待机掉电一般为待机电路短路造成,一般不会是保护隔离电路19v短路,否则就是大电流短路,
2、 因上原因检测待机3v,5v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5v电感对地阻值对地阻值都低,3v只有十几的对地阻值,5v为0,
3、 笔记本供电一般不会3v,5v同时短路,3v电感断开后测得后级短路,发现南桥被别人焊过,很有可能是南桥短路。
4、 将南桥用BGA返修台摘掉,发现3V对地阻值正常,但5v对地阻值还是为0。
5、 这就好办了,将5V电感翘起断开前后级,测得后级负载对地阻值正常,但前级供电端对地阻值为0,那就是前级供电单元对地短路。
6、 5V前级供电对地短路,短路阻值为0,那一定是对地元器件被击穿造成,一般为低端管或滤波电容。
7、 当拆掉低端管后,电感前级阻值正常了,量测拆下来的低端管S极和D极阻值为0,场管确实被击穿。
8、 这时更换低端管,阻值回来了,将电感焊好后,这时南桥还没装上,加电自动开机(因为CMOS电池和南桥都没上),电流0.4A,3v,5v电压出来了。
9、 换上南桥后加电屏显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思路明晰   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  好

网友:
思路清晰,淡定。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故障虽然不大,让人看的一目了然,顶一个

网友:
也可以,但电流要调低,以免烧坏板层线路。烧之前请先判断好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因为3V5V同时短,就没用烧机法、、用测量的方法同样可以查处短路、

网友:
思路明晰 很有逻辑

网友:
大师来的,这问题不好搞吧

网友:
思路清晰,表达简洁明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