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 X88S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6-09):
接机时,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只是LAN和只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1.更换充放电芯片后,用电源适配器正常开机,也可以充电了
2.因没有网卡芯片,就放了几天等芯片.
3.芯片到了于是开搞,发现开机无显示了.按开机键电流快速升到0.92马上降到0.82-0.84就不动了.(裸板测试的)
4.检查发现无内存时钟,用手摸时钟芯片烫手.于是又进了时钟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无时钟且发烫.
我已经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时钟电路的负载有微短吧,按图纸慢慢查!

网友:
兄弟  图纸呢  你 能修放到 这一步  图纸你一定能看懂  看图修  这种情况 给我修就好了

网友:
没图纸呀,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路的负载有微短吧,按图纸慢慢查!

没图纸呀,没有找到

网友B:
华硕 笔记本图纸 本来就难找  要不你去淘宝 看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笔记本图纸 本来就难找  要不你去淘宝 看看 吧

兄弟,谢了.

网友:
去淘宝买个图纸对照着修吧

网友:
没有图纸,花钱都找不到.现在是内存没有时钟.时钟芯片是9P935AFLF,+1.8V_CLK 有1.8V,9/10(M_FWDSDCLKOA#/M_FWDSDCLKOA)脚有1V左右,19/20脚(SMB_CLK_S/SMB_DAT_S)有3.3V,其它脚位都没有电压.这个时钟芯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