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背光灯管

楼主(2013-06-09):
显示器背光灯管800到1000v的电压时交流吗?
那从高压包的输入端时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

网友:
高压电路的升压变压器初级是直流输入次级交流输出。

网友:
输入直流,经开关管变成高频的交流,然后通过高压变压器升压

网友A:
那就是直流不是直接通过高压包,是先通过开关管变成交流后再通过高压包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直流不是直接通过高压包,是先通过开关管变成交流后再通过高压包升压?

对啊,直流在变压器中不起作用的,呵呵。要先转换成交流

网友(点评):
但是脉冲直流可以推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直流不是直接通过高压包,是先通过开关管变成交流后再通过高压包升压?

直流通过开关管变成脉冲直流,再通过变压器升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