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K21 未过保护隔离,急求ISL6259HRZ 这个芯片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3-06-09):
      各位维友大家好,一片K21的苹果笔记本主板,电流0.01,经查没有产生公共点8.38,原因是充电芯片ISL6259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大家看图
    要过保护隔离,此芯片的1脚核26脚必须接地,才能分压产生相对低电平,从而保护隔离电路打开,现在测得1脚核26脚都是15V电压,明显不对,但测得芯片的各个关键点的电压都无异常!那为什么还是不过保护隔离呢?再次求此芯片的内部结构图,以便详加分析,感谢各位维友!!

网友:
没待机电流你查这里干嘛,先检查U6990的3.42V有没有产生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还有就是6259易坏最好换一个试试,换了不行那就是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6990是什么芯片呢 待机芯片吗

待机必须有3.42V、8.35V、3.3V才能触发

网友:
算是吧!我想已经说的够清楚了,其它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这三个电压是触发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网友:
开机前用万用表点住1脚的测试点,看看开机的瞬间1脚是否是低电压,然后变高的。如果是的话,就查6259的周边电路吧,估计是哪个电容电阻有问题了。如果根本就没低电压,就先换个6259再查。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大师还解决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大师还解决了啊?

解决了,我的是ACIN这个脚位的电压没起,正常应该有4.3的电压,是前面的电阻变质造成,如正常,看下13脚的复位电压,正常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大师还解决了啊?

请问碰到过电压0.13-0.20掉电的机器没,cpu供电的开启信号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我的是ACIN这个脚位的电压没起,正常应该有4.3的电压,是前面的电阻变质造成,如正常,看下13脚的 ...

我的机器也搞定了,充电芯片那边有有断

网友(2013-08-14):
查EC工作条件 ,还有就是6259易坏最好换一个试试,换了不行那就是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8602-1-3.html

网友D:
6259的12脚VHST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259的12脚VHST是什么东东啊?

3.42v的电压供给脚

网友(2013-09-14):
这个IC除了坏的多,还有一个比较难焊,手工不好的人也焊不好。。。。

网友:
acin适配器插入检查

网友(2013-10-27):
引用 网友C:
3.42v的电压供给脚

我的ISL 6259 VDD电电压没出来。但灯是绿的。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mone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