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F83CR 花屏

楼主(2013-06-09):
华硕F83CR 花屏 不是那种大花 也不像显存坏了那种花 有一点微花 这个机器的显卡爱坏是ATI 的 显卡 屏线 屏 都换了 还是花屏 请高手指点思路
华硕
显卡

网友:
是sis的北桥吗?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2014-11-16):
我也有一台,但是看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犹豫了到底弄不弄显卡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长城的本子也是,看着好像是屏线的问题,可是换了还不行,屏也换了,最后也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