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 通病

楼主(2013-06-09):
机子型号是k42d  版号 k42dy
   症状是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测个待机电路  开关  EC 各工作条件均满足
解决办法:加焊北桥附近的 20或者24脚的贴片芯片(由于没有图纸没有点位不知道叫什么)  只是微弱看见芯片上的型号  dj-da k4a    加焊完可直接亮机
       找了几个论坛都没找到这个图纸和点位,发个通病给大家参考参考
   觉得好的加点分小弟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3-10-14 16:04):
修好了记得 顶哦

网友A(2013-07-27):
这个芯片是产生 南桥的 1.2V供电  ,表现就是  从0.01加到0.02     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满足  不发出SLP信号        我修到几个,有的是换芯片好了  有的是 换芯片边上的电容电阻好的   具体是哪个具体的无件出问题 还真没找到     ASUS AMD主板 通病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却实是加焊了你所说的芯片,就好了。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我的K42D机器啊,加焊了,好了,第二天漂亮美女又杀过来了,说如果不对她负责就要投诉工商啦!

网友:
   这个怎么能算是通病

网友:
要是能知道这芯片的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2013-09-02):
引用 网友B:
那些乱喷的  你们如果遇到了别加焊    慢慢修去

还是需要谢谢哥们你的提醒,呵呵。有了提示总比啥都不知道强啊。是吧

网友:
电脑出问题的地方很多,不管用什么方法,能修好就好,修好了来分享就是好人,谢谢你们,让我学到你们的经验。

网友:
其实 只是个小问题 !秒杀

网友:
这种不是芯片坏,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4-04-19):
学习了!
建议大家转看这个帖子知真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3190-1-1.html
现在不能加分了,不过楼主说的基本上是真的,我的K52D用手压住一个DJ-DA芯片必能开机,不压就开不了.

网友C(2013-06-09):
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网友(点评):
这贴写了很久了,真正原因是1.2V待机电压吧

网友:
修了几个这样的,就说是通病

网友:
就是无边老大说的,这种小芯片空焊的机率很小,加焊后能顶用多久?

网友:
小蕊片很少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D:
通病,是需要维修大量同型号机型或统货板才能总结出来的,楼主连出现故障的原理都不清楚,甚至连图纸都没有的基础上,能说是通病嘛?你修好了只能说你运气好,瞎碰的。。。

网友:
待机芯片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真没有见到过

网友:
你有这样的运气真是神呀

网友:
我 也 没遇到过

网友:
不会过热到南桥去了吧?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也不排除就是加焊那两个元件导致正常。但是可能性比较小,很有可能是你在加焊这两个元件的时候,导致主板大面积温度升高,而影响到真正的故障件后,故障解决了。
我就碰到过一次,是V星的一款17寸本子,这本子就是每次按开关瞬间掉电。我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查不出问题,然后就是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问题解决了。可就用了一晚上,第二天拿来还是那样,再用风枪吹吹也是开不了机,然后上了

网友:
BGA加焊南桥后,又好了,但又是一晚上还是一样故障。第三次的客户来的时候,直接丢下机器走了。在我这里放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才发现,根本不是南桥的问题,而是只要将板加热就可开机,有时用风枪吹吹CPU供电也可以,吹吹冲电电路那里也可以。最后那本子还是没查出来,客户取走了。后来想想,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而加热板后,影响到故障元件才可以暂时的解决故障了。

网友:
一般加焊桥遇到过

网友:
这么神奇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图,还真不好下手的。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K52D的华硕板子就这问题,正好试试

网友: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又没图纸 也没点位   但是我一朋友说他遇到几台了  把芯片加焊就好了  我就试试  结果真好了

网友B:
那些乱喷的  你们如果遇到了别加焊    慢慢修去

支持你,我碰到两台都是按你的方法解决了,没有回来返修

网友E:
手头上正好有一台这样毛病的,用风枪加焊这两个芯片后,确实能正常通电开机显示了,可以一个月下来,返修了四次,头痛中。。。。。。,有人说一下真正的原因吗?是不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也可以 值得商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无边思绪是不是也修过?能跟我们说一下真正的故障点在哪里吗?加焊那小芯片很快就返修的,换了两个新的也一样。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还是谢谢LZ的分享,让我们能走到捷径

网友(2013-07-09):
我刚好有两台一模一样的   怎么加焊完  可以  隔天就不行了

网友:
有地方虚了。。。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那么多人那么多机子都是那样。只是加焊不能真正解决而已。所以还得深究啊。可惜又没图没点位的。哎

网友:
其实,不触发,有时候,板层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可能,,在加焊旁边的芯片的同时,无形中,线路通了.,只是这样去看吧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板层线路出问题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上正好有一台这样毛病的,用风枪加焊这两个芯片后,确实能正常通电开机显示了,可以一个月下来,返修了 ...

兄弟悲催了,我的机子到现在都还没有返修

网友:
不能说是通病呀,撸主才修了几台这样的机子哟,你还不明白通病的意思哇

网友:
这种小芯片虚焊真的很少

网友:
是待机芯片么,有没有返修?

网友:
什么心片。还要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
我也正修着个呢。。。但是板号是K42DR REV 2.3的。待机电流正常0.012.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电流上到0.016.不上电。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没丝印了,太恶心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焊完芯片后好了,用两天又坏了,然后焊完两个芯片又好了,过了两天又开不了机了。郁闷

网友:
烦躁啊。。都两台了。有一台加加南桥有显了。但是很卡,进BIOS都很卡,就像显卡驱动没装好的那种,慢慢的慢慢的反应。于是把南桥换了,结果涛声依旧啊。。。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啊

网友:
我感觉也不是那个小芯片虚焊,应该是附近元件稳定性差,加热一下就好!

网友:
不是说这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这种还真是少见 不过自我感觉华硕的机器 电容坏的挺多的 感觉是软击穿  加热一下就能用 晾一会就不行了  上两天遇见一个就是按下电源键主板下边的灯亮一下开关灯不亮 吹吹南桥能亮  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  客户用了两天返修了  这次吹南桥没效果了(没有图纸K42DY) 试着用烙铁烫电容然后就好了 最后发现这个是待机1.2V的滤波电容(AMD)的  反复测试没问题

网友(2013-08-08):
好像那个芯片在开关下面把,按久了芯片慢慢就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这种问题着重测与热稳定有关的原件,主要测下相应电压的滤波电容(极性电容)部分。

网友:
其实故障的真正原因就是没有待机1.2V,那两个小芯片的型号是UP6111A,可用RT8202直接代换。

网友:
K42的问题特别多  应该不叫通病  BIOS问题 CPU槽才是经常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产生 南桥的 1.2V供电  ,表现就是  从0.01加到0.02     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满足  不发出SLP信号   ...

待机1.2V的100u电容換了就好,已修好兩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我有一台是 1.2v的 滤波电容坏  换了 就没返修过

网友:
我的也是加焊了下这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待机1.2V的100u电容換了就好

网友:
刚修道一个  果然 焊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有时只要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类似、问题的机器我换南桥好过。

网友:
不管是不是通病,楼主敢说通病肯定有他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产生 南桥的 1.2V供电  ,表现就是  从0.01加到0.02     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满足  不发出SLP信号   ...

电脑出问题的地方很多,不管用什么方法,能修好就好,修好了来分享就是好人,谢谢你们,让我学到你们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真正故障点。这种小芯片不可能空焊。

人家能搞好就不错了  有本事 你也去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应该是南桥旁边的1.2V滤波不良  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是需要维修大量同型号机型或统货板才能总结出来的,楼主连出现故障的原理都不清楚,甚至连图纸都没有 ...

这未免我的运气太好了吧,这样故障的机子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你的通病让人笑掉大牙了

网友:
这两天接个ASUS K52D本子,能正常开机,开机后AMD的CPU温度升得很快,一会儿就死机或者黑屏了。加焊了南北桥,显卡,CPU座都没有结果。盼着它能够早日修好呀!

网友:
现在我就有一个同样故障的

网友:
哥们运气真好,啥都没有也能修电脑,奇葩人群太多呀,服了,

网友:
哥们运气真好,啥都没有也能修电脑,奇葩人群太多呀,服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8615-1-1.html

网友(2013-09-07):
我今天接到一个K42D,开机掉电,CPU 北桥,没有压,量北桥有一组电容短了,不没有开始弄

网友:
我遇到了,试试

网友:
能好一会,冷了就又不行了,手上两台一样

网友:
K42DY 同故障,加焊DJ的2个芯片肯定能亮,但是过一到两天就不行了,换这2个芯片也能亮,但是也用不过第三天,故障明显不在芯片上,有人说1.2V的100u滤波电容不良,有道理,但是没有图纸点位,找的有点晕。。

网友:
貌似是通病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通病啊 还是 大家知道的好 现在维修价格 太低 没有什么利润 时间就是金钱啊   支持一下

网友:
根本就哪里的问题   这个早就有人发过贴了

网友:
真的这么神奇吗,期待

网友:
钽电容也这么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没准加焊北桥,也能好

网友:
同意楼主,我的 就是你说的 问题

网友:
这个经验也不错,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对啊 电容问题。。 加行没用

网友:
支持你 我也遇到了 确实加焊就对了

网友:
其实喷也没啥用,换电容好的就拍个照片或者草图,给换的电容给我们这群新手标出来吧。
楼主也实践了才发出来,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网友:
有一定的机会主义成份,但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机子热的时候可以,只要冷了就不行了,求解

网友:
这机器南桥很垃圾,这个现象没遇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修过这种机器,k42其他型号到修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有机会 验
证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有点不靠谱吧、、、、返修很高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