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6-09):
故障:通电开机打印头动下就出现联机灯和缺纸灯闪。

网友:
看看连接打印头的排线 压在打印头上的排线松了会出现出现这种情况 简单的检测就是手按紧打印头有排线的那边 开机 打印头会移动了就是这问题

网友:
在淘宝里发了块主板回来,通电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