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G外接显示内置不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9):
屏换过了,还是一样。。19V.3.3V都有。谁碰到这样的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屏线可能性小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A:
笔记本显卡的显示输出分两路走的,一路是VGA,一路驱动液晶屏,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还有屏线也不要忽略,没有插好或屏线有断线也可能这样··········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屏是前几天打雷坏的,,我前几天帮换了屏。,后天用几天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显卡的显示输出分两路走的,一路是VGA,一路驱动液晶屏,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还有屏线也不 ...

屏是前几天打雷坏的,,我前几天帮换了屏。,后天用几天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屏线我对过了是互通的

网友A:
是什么屏,lcd屏吗,是的话看看屏有没有影子嘛?有的话,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了,但是也不排除是显卡的可能,电子东西说不好,没准这一刻没坏下一刻坏了都不一定

网友C:
先修显卡试试吧,这本子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屏,lcd屏吗,是的话看看屏有没有影子嘛?有的话,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了,但是也不排除是显卡的可能, ...

LED 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显卡试试吧,这本子显卡爱出问题

修显卡风险大啊,人家是外接有显示啊,你图纸吗?我怕是这边屏供电或者信号 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