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393

楼主(2013-06-09):
1脚12V,2脚2.5V,3脚3V,4脚0V,5脚3V,6脚2.5V,7脚12V,8脚5V,肯定不正常输出,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1脚7脚输出高电平施正常的,不过芯片供电才5v,12v哪里来的,除非1,7脚有个上拉电阻接到12v?????????????????

网友:
输出12V应该不正常吧,连接的是场馆的控制极,应该输出5V才对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