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6-09):
今天客户送来一显示器,开机后亮一下就灭,开关灯没问题,关了,再开还是亮一下就没其他都正常,师傅说高压问题,我查了半天没有头绪,求思路?

网友:
是三星的显示器吧  三星的显示器 高压包爱坏     可以采用外接灯管的方法试试, 如果灯管亮一半一般就是高压包坏了  如果外接其中两个灯管正常 说明灯管有问题

网友:
首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没有就改个高压板看看,还是一样就是灯管的问题了。你要是有测试工具就先测下灯管的好坏,灯管一直亮不灭肯定就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三条线  供电  接地 信号

网友A:
高压或灯管坏。先用可调电源加单口高压板测试灯管电流看看。

网友:
这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买一些专业的工具了,比如说点屏器,原理跟高压板一样的一个东西,不管是灯还是高压板,直接一点就知道了

网友:
你师傳都说了呀,高压,先看高压板有无明显坏点,若沒右有,再用点灯板测灯管,呵呵,故障点就出来了,哪坏修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或灯管坏。先用可调电源加单口高压板测试灯管电流看看。

问下版主  用双灯的高压板可以吗 我没单灯的  还有就是双灯的多少A正常!!

网友B(2013-07-09):
一个客户拿来这问题,只愿三四十,MD,还不值装个系统钱,懒得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客户拿来这问题,只愿三四十,MD,还不值装个系统钱,懒得搞

三四十,有这功夫,还打会游戏呢,修液晶100起步,少了都不乐意去拆

网友:
在高压板测,12v。5v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先测下灯管。如果好的就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先找两对灯管测一下,看看灯管有没有常亮,如果没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介个。。。。。。很棘手哦。。。。外挂灯管试试吧  外挂灯管能行的话  换灯管   外挂灯管也是闪一下就灭的话  去高压保护 看哪个灯管亮不全  找相对应的高压包加焊其引脚  若还不行  则更换此高压包  别忘了再上保护。。。。

网友(2014-11-18):
对 高压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试灯管没有。。

网友:
高压板  测什么位置呢?电容正常!整流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灯管是好的,那就要么就是电容要么就是高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