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TX维修,请下几个问题,可能太简单请不要见笑

楼主(2013-06-09):
看了下资料:
1、了解到ATX经过整流桥把220V交流整流成了直流大约300V左右到了大电容的C1的正极,这时如果用表笔正极接C1的正极和C2的负极应该有300V的直流电,但如果我一笔接地,一笔接C2的负极测量,是有0V还有是300V,感觉应该是0V,是不是直流电的地线都是0V,如果是交流电的火线和零线意思也是不是一样的,火线是220V,零线是0V,怕电到没有测量。
2、又看了一下资料从大电容的中间走了一根线到隔直电容,然后这个隔直电容的一头接变压器的初级,那么经过这个电容的电压是多少,是不是150V左右,这个电压要测量,是表笔直接测量两端,还是要一起接热地,一笔接这个电容呀
3、第一个散热片的开关管,Q2 Q1  Q2C极接大电容正极300V,Q2E极接Q1的C极,B极电好像素来自T2变器还是哪里的,这个电没有看明白,这个是控制电压,是由哪来的怎么控制的,我知道台式机主板B极一般受PWM芯片控制,有的受门电路控制等样的
这里的Q2 Q1是怎么样控制法呀

麻烦哪个帅哥,路过的的时候解答一下,谢谢天谢地!

网友:
你说的我都糊涂了,在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个资料供参考(转载)

网友:
建议 学下液晶

网友:
电源修理,初学者应该学学!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电压不会为0,因为一个是交流地,一个是直流负极,无论你使用交流还是直流电压档都会有一个读数。根据你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电压,大约在100-200V之间。因为电源设计的不同,这个电压变化范围很大。但要指出一点:你这样的测量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个问题:直接测电容两端。但必须使用高内阻表来测量,你可以得到一个峰值电压,然后电压会下降。测量时间不能过长,否则会引发危险,电源可能会烧坏。它上面的电压真正来说,不是一个直流电压,而是一个交流电压!当你弄明白整个初级的工作原理你就懂了。
第三个问题:Q1.Q2的控制:后面的PWM芯片推动两个小功率三极管,然后通过一个推挽变压器来控制Q1和Q2轮流导通、截止的。不能只看这一小部分!

网友:
‘’怕电到没有测量‘’     建议你改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电压不会为0,因为一个是交流地,一个是直流负极,无论你使用交流还是直流电压档都会有一个读数 ...

谢谢,辛苦你了,回答的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