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I毫安四位显示30V5A直流稳压电源电压只能调到18V怎么修?

楼主(2013-06-09):
安泰信 APS3005SI毫安四位显示30V5A直流稳压电源电压只能调到18V怎么修?

网友A:
电位器坏了。换个质量好一些的。
我的和你这个一样的型号,故障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坏了。换个质量好一些的。
我的和你这个一样的型号,故障也是一样。

谢谢!电位器购买中

网友:
是的 ,我修过

网友:
买个二手的菊水电源算了,功能很全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我的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不用说,拆开修吧,变压器应该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