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55芯片组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6-09):
什么样的芯片组属于mh55芯片组呢???新手不太理解,忘各位理解下!

网友:
HM55 芯片组是INTEL 5系列的组成部分,是单芯片的,称之为PCH(platform controller host)平台控制器。

网友A:
就是主芯片

网友B:
H55是一个高精度集成块!常用于航母和太空船等大型高精密机械控制电路!一般不不会出现在民间,难怪你不知道的!

网友:
intel 5系列??是指什么系列??如何看啊??单芯片又是何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芯片

大哥,能否说具体点吗?谢谢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5是一个高精度集成块!常用于航母和太空船等大型高精密机械控制电路!一般不不会出现在民间,难怪你不知道 ...

貌似在忽悠我哦!

网友A:
板子上哪个最大的芯片,在上面有个散热器

网友C:
是英特系列主板的桥芯片,pch架构的单桥芯片

网友D:
h55是core里i系列芯片组之一,核心就是一块单桥芯片BD82H55 (PCH),同时定义了支持的其他设备的规格型号,比如cpu座为LGA1156,其他由桥直接控制的pci\pcie\sata\usb等都是固定的,可以少但不会多。

hm55是移动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55是core里i系列芯片组之一,核心就是一块单桥芯片BD82H55 (PCH),同时定义了支持的其他设备的规格型号,比 ...

说了半天,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能否说的浅显易懂点啊,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英特系列主板的桥芯片,pch架构的单桥芯片

又请问大哥什么是PCH架构呢??单桥芯片是不是其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呢,一般就是南北桥和显卡集成的那个桥就是所谓的单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哪个最大的芯片,在上面有个散热器

最大的芯片当然是CPU喽,然后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请问大哥什么是PCH架构呢??单桥芯片是不是其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呢,一般就是南北桥和显卡集成的那个桥就 ...

PCH架构的主板集成显卡和北桥的一大部分功能被集成在CPU里,而所谓的PCH实质上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