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6-09):
亮度线是多少V 电压的?急   刚学的  不懂是多少v

网友:
显示器亮度调节的电压,其实不一定是直流的。有两种方式1 DC调光模式:是按侦测DC电压的模式来进行调光,0~5V。5V最亮。2 PWM调光模式:是根据发出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来进行调光。这种方式目前用的比较少

网友:
我都还不知道有PWM调光模式呢,一般高压板我亮度直接就飞5V过去

网友:
好的
   我找到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