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3-06-09):
台式机主板 短接开机键,电脑不能开机。鼠标灯亮,排除电源故障,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1看开机线路有没有问题,io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问的话你基本上也只能得到如上回答,什么主板,什么io?????????????????

网友:
鼠标亮只是说明到PS2或USB口的电路没问题,开机电路有问题是还是不加电的。

网友:
主板型号什么的  能在详细点么

网友:
Io的开机信号有无跳变,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不能排除电源,电源供电不足也会不开机,而且鼠标会亮风扇还会转!

网友:
要说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主板,I/O芯片是什么型号,好判断是形式的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