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 写入错误率,这个故障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3-06-09):
这个硬盘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连系统都不能进入了。在完全故障之前,用HD 测试速度是1M 左右而已。

请问是哪里问题?应该如何处理维修啊?

网友:
有没有硬盘坏道啊,检测一下看看,坏道有时可以修复啊,修复一下还可以用。

网友:
低格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
这种 工具有时不准的 先用MHDD测一下 有坏道了修恢一下  没有的话低格一下 重分区装系统 就可以了

网友:
写入错误问题曾经见过有高人说是“硬盘上的缓存”坏了。

网友:
估计这个可能性挺大的!

现在,我U盘在无硬盘下能启动,但挂了这问题硬盘,就会卡在其中过程中的!

网友A:
肯定有很多坏道了,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很多坏道了,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

确实有很多的坏道!有段挺集中的?其他有点点分散了!

对集中坏道,我想单独分区然后屏蔽!起始位置我已经知道,有推荐工具吗?如常用工具DiskGenius是否能完成?

另外,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分区屏蔽后,再用MHDD 扫,是否依然能扫出来啊?

网友:
用分区屏蔽,只是不使用到坏道位置而已,坏道还是依然在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