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M220Z3-LA3不开机

楼主(2013-06-09):
求助三星M220Z3-LA3不开机求助三星M220Z3-LA3不开机

网友:
查有无待机电压呀  有待机就修开机电路呀

网友:
1看有没有待机电压,有没有明显的烧伤痕迹,有没有修过的痕迹

网友:
先测测开关键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坏的,短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机,如果是好的,那就再测测12V、5V出来了没有,如果没出来就查电源板,要是出来了,就查驱动板3.3V电压有没有,有的话再查开机电路,没有就查5V转3.3V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