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3000 v3906tx整机出,要的赶紧!

楼主(2013-06-09):
顾客说以前修过显卡又老样子了,一直放在家里没管它,放着也是放着就拿出来卖了。

键盘上面积了好多灰,大概7成新左右。
目前的状况是开机亮指示灯,不出LOGO。

双核CPU,独立显卡大家应该都知道。显卡门的显卡需要更换,加焊用不长的!

除了光驱(光驱挡板还在),硬盘,内存,电源适配器没有,其它都有!貌似电池也没什么用了,具体我没试!电池看起来、
成色蛮好的!液晶完好,无坏点,不闪屏,由于没有贴膜,上面有少许很细微的刮痕(可能洗下就没了)

本来想拿来自己练练手的,但是最近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去捣鼓它,就当配件卖了算了!

看上的出个价!直接回帖或者联系QQ:4 1 1 6 4 1 1 6 8   加时请注明意向,谢谢!

补充内容 (2013-6-11 09:02):
三百包邮,不论地区,欢迎抢购!!

补充内容 (2013-6-12 09:00):
此贴关闭,原因型号打错了

网友:
主板卖嘛,其他不要了!

网友A:
什么都没了,卖给收破烂的就行了,我收了个3414tx,什么都有,故障一样,200元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了,卖给收破烂的就行了,我收了个3414tx,什么都有,故障一样,200元收的

长见识了,原来笔记本的屏跟破烂一样

网友:
200元的话要了,收了好几个都是这个价格收的  都卖了

网友B:
我们这边 像V3000的好机子收也只不过200块钱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 像V3000的好机子收也只不过200块钱左右

这不是V3000啊,比V3000配置高多了

网友C:
T61 T9300的U独显740中门了。也是300元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61 T9300的U独显740中门了。也是300元收的

我这个给你要不

网友D:
成本:加硬盘内存200 电源50  主板300 电池100

完好整机能卖多少?

还不算运费,显卡门的风险,售后服务等

所以200也算是正常价了,当然主板修修还能多赚一点!

网友E:
多少钱出啊,说出价来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加硬盘内存200 电源50  主板300 电池100

完好整机能卖多少?

电池说不定能修复好,我懒得弄了。电源也要不了50啊,自己有旧硬盘和内存成本也要不了200,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出啊,说出价来好研究研究

三百包邮要不要?

网友:
三百包邮要的赶紧

网友F:
这种机器自己当配件,一个屏卖掉就出成本,还有硬盘,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自己当配件,一个屏卖掉就出成本,还有硬盘,内存

三百包邮要的赶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出啊,说出价来好研究研究

三百包邮,要的赶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0卖吗~~~~~~

三百包邮,要的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