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显卡8400MG 八分屏!!帮我看看

楼主(2013-06-09):
这种情况一定是显卡故障么

网友:
1显卡驱动有没有问题,2显卡有没有问题,多试试就知道问题了

搁浅、那段情 -2 严禁灌水

网友:
90%是显卡的问题! 以前遇到太多了!

网友:
挨个试哎,做了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很像是显卡的问题,楼主最好拿下来重植。

网友:
8400显卡 这个画面
NV显卡门

网友:
别犹豫了 做了吧

网友:
显卡挂了,从新搞吧

网友:
显卡取下重做一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这个问题我修过的

网友:
肯定显卡问题。

网友:
8400的显卡门  干了就好

网友:
拆了  风枪吹显卡    冷后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我上次一显卡没有做好也是显示八分屏!

网友:
典型的显卡,撸主还是做了吧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的。,我以前遇到过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顯卡的問題,先植一下試試。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