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障现象是哪里的问题,各位见过没有!!!

楼主(2013-06-09):
   一个23寸杂牌显示器,LCD 13年的,没过保,找不到保修了
  开一会大约五分钟,就会红绿蓝自检,或者显示无信号。
马上再关再开,就会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这时仔细能听得到吱吱的间歇叫声。高压板改过了,还是一样,屏幕是三星的,灯管测试正常(手底下也招不来23的灯管)

各位有没有见过同样的现象呢,哪里的问题呀,请指教一下!!!!!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哎。。

网友:
屏是三星的   ltm230ht01  ,用什么驱动板可以驱动开呀!!!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驱动板部分可能性大

网友:
23驱动板 不好找跳线跳到22.5

网友:
或者 21.5的 跳帽

网友:
有没有能驱动这个屏幕的程序,先烧进去试一试,哪位有,发上来试一下呀!!!

网友:
万能点屏免程序通用驱动板 23种跳线模式!MT6820V2.1高清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焊一下那个芯片事实

网友:
先用通用的套装测试一下吧,然后再判定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