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 MCU 资料 接VGA黑屏

楼主(2013-06-09):
三星S22A330BW MCU 资料  接VGA黑屏  刷MCU 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怎么刷啊

网友:
直接换一个24C08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是换个空片就行吗?不会吧,请指点下小弟

网友:
空的不行  拆个旧的都可以

网友:
我刚好有台,请教如何刷啊

网友:
这个数据刷进去 可以

网友:
用NOVATEK的软件刷进去,要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