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715S开机自检完之后就死机

楼主(2013-06-09):
     我手上有这块笔记本故障,由于维修经验不足,望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2013-08-15):
查查外设 声卡网卡再看看南桥

网友A(2013-09-28):
以前碰见过一个主机,也是同样的情况。是台式机。
我把硬盘自检给关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见过一个主机,也是同样的情况。是台式机。
我把硬盘自检给关了就好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