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ds3l跑C1 掉电

楼主(2013-06-09):
ga-p31-ds3l接到手电桥没供电信,  换6520的上下管电压就出来了,但跑到C1时就掉电,是南桥一有信号线经两三极管控制6520的7脚,跑到C1时这信号就变为低电平,关机了。刷BOIS后一样,,这机上是两条DDR800一G内存,,内存是好的,,后来换上667的内存,顺利开机,,不知是什么原因会这样,,换几条667都可以开机,求解

网友:
这主板最高是可以支持1066的内存的

网友:
有的机器 认内存

网友:
碰到过这技嘉的烂板子,不上内存就掉电重启。
CPU到北桥数据线地址线不通也掉电重启。
还有,一开机就掉电重启,重启掉电。最好没修好。供电都正常。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换了好几根内存都没用。C1就是过不去。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

网友: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