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修MS-7623

楼主(2013-06-09):
今天翻了下坏板,找到一块V星740GM-P25,MS-7623 VER:1.0,竟然是AM3、DDR3的主板,以前有人来换板,落下的。看在比较新的份上,修修看吧。上电源,按开关,听到电源内嗞一声,没反应了。再按,没反应。拨了CPU 12V 4针,按开机电源转了。问题出在CPU供电上。测12V对地阻值,嘀一声,开始往上跳200多,没短?再测VCCP对地400多,也没短。看反应,怀疑出在12V上,难道电容有问题?数了下6、7个,一个个拆,也烦,上示波器吧。抓了一下波,12V的电,居然峰值只有5V,果然是这个地方有问题。这么多电容,还有场管,用稳压电源烧鸡大法吧,调到2A,12V,夹到12V座上,一个劲的摸,过了一会,Q23有点烫。上管是Q25,一起拆了,量了一下,是Q25(器件上标的是007)短路了,哪去找一样的呀。找了个K3918-N管换上,管他呢,是N管就行,耐压12V,应该问题不大吧。换上后,上AM3假负载,通电源,按开机,运转了。测假负载上核心1.1V,看来是好了,没有AM3的U啊。收工吧。

补充内容 (2013-8-1 19:10):
今天忍不住拆了个AM3-X2-190的新U,试了下,果然已修复。

网友:
开机时,由于Q25击穿了,电源刚有12V,就供到CHOKE3电感,电流过大,直接关机了。接12V电烧鸡时,Q25击穿了,12V直接给Q23,所以发烫了吧。

网友:
很快速的维修过程

网友:
有片杂牌775集成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短路保护,明天也用烧鸡法试试,这种方法一直只用在本本上。

网友A(2014-09-20):
MOS管坏,最好把控制芯片也换掉,要不没多久又会烧

网友(2016-06-13):
你们修起来怎么都这么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坏,最好把控制芯片也换掉,要不没多久又会烧

有道理。。。。。。。。